楼主(2004-03-16):
KOYO SU6 PLC一通电PWR灯就一直闪!其它灯都不会亮,不知是什么原因?
手编器连上后也不能正常显示!
是否是电源有故障!把U-01EW 电源模块的电源替换一下是否可以!

网友A:
是电源模块有问题:相控频率输出出了错。
可以用U-01上的电源模块替换,因为U-01不要相控频率,只要有5V电源输出就可以了,你  这套系统是KOYO-200上的吧?
有事可与我联系:13306870611

楼主:
我把U-01上的电源模块替换到SU6上,可是PWR灯就是不亮,但U-01直接装在母板上是正常的!
还有我拆下SU6 上的电源和U-01上的电源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B:
我也想要Q系列编程手册通用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可以付钱。13837501365

网友C:
楼上的兄弟是河南的吧?你可以和郑州办事处联系,或者访问http://www.koyoele.com.cn

楼主:
SU6 新的一个CPU不知要多少钱?

网友A(2004-05-06):
应该不会的,你可以好好的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