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6):
我公司用了2台(SIEMENS)420变频器控制给煤机,手动用操作面板控制变频器正常,有返回信号(4~20ma),但把PLC(4~20ma)信号接入变频器(端子3、4)变频器没有变化。{我用操作面板把变频器控制方式转换成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请问上面所述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A:
肯定是 参数没有设置好,或变频器地信号不同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模拟量4-20mA是不是真正的输入到装置里面去了。用简易操作面板察看显示参数的方法看一看就清楚了。还有端子控制与面板控制,需要修改参数设置以后才有效。楼主是这样做了吗?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定有问题,检查一下与输入模拟量类型(电压或电流)相关的参数。

网友D:
看一下模拟输出端子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