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7):
流程:水泵启动后20秒检测水流反馈信号,水流信号正常再开启压缩机。
  以上功能该如何实现?
  各位能否给个程序的范例参考参考

  刚入行的新手
  期待大虾的指点

楼主:
具体控制要求:当水泵开启后延时20秒,检测流量开关信号,若断开时间持续5秒,则认为水流不足,关闭所有输出。关机后故障复位

网友A(2005-09-11):
使用水流开关,当水流达到一定流速时开关闭合,否则开关断开。原理:在被测水管内装以叶片用它带动管外的微动开关。
   水流开关,网上有资料。

网友B:
水流开关可用SMC的,比较可靠。这种压力开关检测的压力范围是可调的,常开\常闭输出。
选型时要注意相关管路的口径,如1/2", 3/4"等,还有就是流体是什么就选相适应的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