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确定系统组态

楼主(2004-03-17):
系统组态参见附件。
问题:
    1.I/O连接电缆选用C200H-CN521是否可行?因为CPU和模块都是
       CS1系列的。
    2.底板插槽数量是否不包含电源和CPU?例如5槽底版就能插5
       块I/O模块?

网友A:
1.您CPU與擴充都用CS1系列,所以底板應是CS1W-BC083/BC082+CS1W-BI083/BI082擴充線CS1W-CN313(30CM),CS1W-CN713(70CM)
2.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