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7):
请教高手,我的西门子编程器PG740坏,在普通PC安装好STEP7授权软件.想用普通PC跟S7-PLC通讯,PC与PLC如何连接,是否应通过什么接口模块,各位高手能否提供模块的型号?

网友A:
PC Adapter
型号:A5E0008070,连到PC串口.

网友B:
你用的是S7-200还是S7-300
 S7-200    用6ES7901-3BF22-0XA0
 S7-300    方案1      6ES7972-0CA23-0XA    +      6ES7901-1BF00-0AA0
                方案2     6GK1561-1AA00 (台式机)         +      6ES7901-0BF00-0AA0
                              6GK1551-1AA00 (笔记本)     +             6ES7901-0BF00-0AA00
                                           -2AA00(新产品)(笔记本)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谢谢!
楼上这位兄弟,你列了一堆西门子产品的型号,都是些什么东西呀!?请指教!!
我用的是S7-300,还有用S5-115,我想用普通PC跟西门子PLC通讯.

网友B:
你不是要用PC和PLC连吗。上面是两种连接方案所用到的西门子模块和电缆的型号。

网友B:
S5的话,有自己专用的编程电缆。

网友C:
和西门子各种PLC的通讯线我都有,你如果只是上下载我可以租给你,长期用的话就自己买好了
。除了300的要几千元,其它的国产的就行:)

网友D:
小弟讨教:前几月有老外来调设备,笔记本挂OSM,也就是同CPU416走以太,哪位高人能提供笔记本用以太卡型号,还有编程电缆型号?多谢了先!

网友E:
随便一个以太网卡都行,普通网线即可.

网友F(2006-07-24):
各位大哥,我刚接触PLC,我现在有一台S7-200但我想把它和我的台式电脑连接起来,但我试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用,请教是不是有S7-200和一根编程电缆加电脑就能连接了吗?那个编程软件我也装了,但就是接不上,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各位大哥哥帮帮我,开导开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