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8):
SIEMENS介绍TP170A可以分位7个权限,
应该怎样设定,
又怎样设定权限密码。
是在PLC里做变量比较吗?
知道的回复,
谢谢。

网友A:
TP170A的缺省管理员口令是:100,可在PROTOOL/PRO的系统\设置中定义。只要将欲用口令保护的画面或对象,再属性的允许选项定义口令等级。以后使用时,就需要口令登陆。具体参考西门子网站的多媒体教程。网址如下: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ware/as.asp#tp1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