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8):
你好,如果在氨制冷系统压缩机的吸气口添置一个压力传感器,请问如何放置才能安全有效的测的压力值??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
请问:怎么安装呀?在压缩机的进气处!

楼主:
是不是在入口处钻一个孔?在其中放置压力传感器吗?
这样做安全吗?
因为是氨制冷的,我们担心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险性。

楼主:
是这样的。一方面担心氨的泄露,另一方面,担心发生危险。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网友A:
挖个孔,用无缝钢管接出来,装个阀,再接压力传感器!我们公司的液氨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个孔,用无缝钢管接出来,装个阀,再接压力传感器!我们公司的液氨就是这样做的!

请问, 是不是通过引管是装压力传感器?
         我的意思是通过:在压缩机的吸气口安置压力传感器,以此获得信号来控制压缩机的转速!
        如果 你们是这样节能改造的,那请问,你们的压缩机是活塞还是其他,改变转速以后对压缩机产生什么不利影响吗?

网友A:
我们有氟冷和制液氮的膨胀机制冷(零下一百多度)!只有氨分解,没有氨制冷。基本都是用这种 方法做的。不过用铜管可能抗腐蚀性强一些。如果压力不是很大,用铜管好一些,弯曲也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氟冷和制液氮的膨胀机制冷(零下一百多度)!只有氨分解,没有氨制冷。基本都是用这种 方法做的。不过用铜管可能抗腐蚀性强一些。如果压力不是很大,用铜管好一些,弯曲也方便一些!
非常感谢您的提示!
再次谢谢您!

网友B:
我是york公司的,象你这种情况是我们机组的基本保护之一,很容易安装,看你用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