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19):
在Q系列的PLC 中,我使用了一个8路模拟量输出单元Q68DAU,单元号是U8。

我只想使用前面的6组CH,

分析一下从CH8-CH1,应为11000000,16进制应为HC0,于是在初始化程序中写入

LDP X80

mov    H0C0    U8\G0

SET Y89

但在PLCSlum测试时, 系统出现有错误信息,Devic conversion Error, 说这步错误了,结果不能测试,第一次用mitsubishi的Q系统,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问经销商要一个模拟量设置软件,设置完传入,就不用写什么初始化程序

楼主:
请问各位:我可以在哪里能下三菱的模拟量工具:

GX Configuator-AD    SW*D5C-QADU-E
GX Configuator-DA    SW*D5C-QDAU-E
GX Configuator-TI    SW*D5C-QTIU-E

网友B(2004-06-07):
不需要这样特别指明**通道不用。在初始时G0内部存贮器是是否作此用,请对照相应模块说明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经销商要一个模拟量设置软件,设置完传入,就不用写什么初始化程序

  直接设置,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