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的时钟程序设定

楼主(2004-03-20):
在系统中需要使用三菱的Q系列与Proface的人机界面,现在因控制需要,需要将人机界面的时间信息读下来,在程序中修正PLC的时间,现在时间是可以读下来,但是现在有一个转换的问题:

  Proface 的读下来是时间是BCD码:

  D10 ** Year 两位BCD码(只有最后两位如04)
  D11 ** Month 两位BCD码
  D12 ** Date 两位BCD码
  D13 **** hour&Minute 四位BCD码

  在使用三菱的时钟设定指令时,DATEWR时要求不一样,

  D60-D65时分别是,二进制的数据,分别是年(四位)、月、日、时、分、秒。

  在三菱的指示中没有两位的BCD时转换指令,请教各位良策,如何进行转换!

网友A:
我用过三菱A95的人机介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手机是13837501365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FX系列的

楼主:
谢谢。

现在找到办法不用管PLC的时钟,直接使用proface的时钟了,

对D13转成BIN格式,除以100,应得到商是Hour,余数是Minutes, 这样应是对的。

现在我还没有设备试一下。

网友C:
年 BCD d60 d10
月bcd d61 d11
日bcd d62 d12
时,分bcd d63 d15
       bcd d64 d16
btow d15 d13 k5

楼主:
谢谢  Renokan! 你的想法是用PLC时钟转成BCD码,这个可以用于变更关BCD的时钟。

在应用上来讲,客户看到的是人机界面的时钟,正常情况下我都是用人机界面的时钟去设定PLC时钟的。 所以上面的BTOW指令有无相反的命令。D13 **** hour&Minute 四位BCD码,分解成Hour 和Miute,若是用Siemens的系统可以用DBB,但是三菱的Q不能用。

按BCD码分析,若03:25,在D13中应转为BIN数0325, 我来除以100,商为3 (hour),余数为25(minute).

bin D13 D100

/ D100 K100 D63

这样如何,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C:
wtob是BTOW的相反指令,可以按你的要求实现把D13数据按hour,minute分到你指定的区域比如D15,D16,然后再BIN一下就可以了,Q基本性CPU就可以实现了,指令还是很丰富的

网友C:
wtob d13 d15 k2,d13高位放入d16(hour),低位放入d15(minute),再bin就可以了,我做的动作正好相反,把plc的时间到触摸屏显示,刚开始理解错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手里只有A的指令手册,GX7。0的在线帮助双很差!

不知兄台是否有Q指令的手册!

网友C:
有阿就是好几MB,估计发不过来,你有事么办发我给你renok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