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0):
在活塞压缩机的吸气管处钻空放置一压力传感器来感应负荷的变化从而控制电动机的转速以达到改变流量的目的,这样是否可取?能否用温度传感器来代替压力传感器?谢谢您的阅读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活塞压缩机机械效率很低嘛,加压力传感器好像弄得太麻烦了些吧?
弄个压力开关保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活赛机一般是小型机,没有必要去用这种方法控制!意义不大,现在在市面上多数是螺杆机!但厂家为了减小制造成本一般都做的简化!如有变频器从节能上这种方法也可以!不过在螺杆机的进气口,有一个卸载阀!也就是在打气时全压运行,电机进入保合电流!在压力达到时并闭阀门让电机进入空载状态!如果你想做下实验也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