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0):
你们好,我在电动机方面还是个新手
一些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1 如果到达机组的机房,打开电动机的配电柜以后,如何分辨他们是:直接或者星/三角或者是自耦降压?

 2前段时间,为一台22KW的电动机配置一变频器以后,拿一组数据为例:测得A相功率8.1;B乡功率8.3;C相功率8.1。疑问:1.为什ABC各相的功率值不相等?2.如何计算该电动机的实际功率,是求三相之和的平均数然后乘以1.732(根3)?

网友A:
问题1:
先熟悉图纸主线路图:如果没有图纸,只能靠经验去进行判断,从上到下区分,  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接线端.基本上熟悉工艺.(现场问操作工便可)不管那种方式的布局分路,分块的方法,在主线路上及控制线路上也有线号去区分.也可打开线槽盖看一下接线方式去区分三角形或正反转形.
问题2:
在三相电机的运行电流上你在测数据时也有不等,但差别不大.测量的干挠,放的位置.都会有(老板找我,先告退!

网友B:
测量功率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