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0):
请问:压缩机是平方转距负载吗?
如果用变频方法给压缩机节能
是不是采用功率比压缩机功率大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压缩机是平方转距负载吗?
如果用变频方法给压缩机节能
是不是采用功率比压缩机功率大的变频器?

这可不是什么平方转矩负载,压缩机负载是脉冲负载(冲击负载),选择变频器应该是按照压缩机驱动电机的容量相同即可,但是必须按照恒转矩控制方式选型。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因为我是个制冷新手,对电动机了解的很少
一般的水泵和风机都是平方转距系统的,
因为平方转距的负载所消耗的功率与频率比的三次方成正比。
我的QQ是332521479。
能向您在线学习吗?
最近单位提出用变频节能压缩机技术改造。
急切的期待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