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1):
触摸屏可以作为上位机使用吗?它和工控机有什么不同?两者各有什么优点,多谢您的指教

网友A(2004-12-19):
触摸屏是接触式的显示屏, 就像用鼠标点击 按钮一样 用手指或其他 物体触 你想要按的按狃.
就可以执行 操作!

网友B(2005-12-11):
对!
触摸屏就是和 按钮一样的工作原理!
把他看成 按钮开关就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
触摸屏就是和 按钮一样的工作原理!
把他看成 按钮开关就一样了!
不仅是开关、还有数值输入、再线监控、动画演示等功能。新的一些还有PLC调试梯形图监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