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1):
我是一个工控方面的生手,最近想利用一个小型的直流电机来直接控制自耦调压器,以实现自动调压的目的。调压器的容量是2.5KVA。现在控制电路已经设计好,但不知道怎样选电机?怎样做减速处理?特恳请高手指点迷津。切盼!
回复也可发至我的e-Mail:wchye@21cn.com。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嘻嘻,楼主真有意思,作系统为什么不先选择执行器后设计电路,而是倒过来呢?执行器的技术指标和参数都没有,怎么设计的控制电路?怎么考虑驱动形式和驱动能力问题?我有些不解,能说说你的想法吗?讨论一下。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2007-08-31):
我见过一种步进调压器,控制线有六根,其种四根是左,右限位开关线,两根是步进电机的电源线.
该调压器就是用来稳压的,取样是电流取样,
我看了一下没有型号,可能是订坐的吧,温州货,就不是那么的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