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1):
是拖小,不拖大,还是必须对应???

网友A:
没有看明白,能再详细说说吗?你是想问软启动的启动能力吗?应该是多大的软启动器,就有多大的启动功率。

楼主:
我是问,能拖多少大的电机!如果拖大了,是否可以

网友B: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1:1,一种是1:0.5.如有100KW选用100KW软起动!另外一种是选用50KW不过接线方式不同!你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你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