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step7 v5.1 中 创建一个 wincc 5.1的操作站

楼主(2004-03-21):
如何在 step7 v5.1 中 创建一个 wincc 5.1的操作站, 在硬件配置表中HMI 是空

网友A:
在项目管理器中加入一个OS站就可以了。

楼主:
你说的是 step 7 v5.2 吧,在step7 v5.1中我始终无法找到,如何插入 os 站

楼主:
谢谢! 但要安装as_os

网友B:
不是太明白
可以讲的再清楚些吗?  菜鸟我是

网友A:
安装WINCC的同时安装AS-OS选件,就可以在STEP7中加入OS站也就是WINCC站了

网友C(2005-05-18):
可是我安装后插入OS站时却老显示Database could not be opened??谁知道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