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1):
三菱FX2N PLC与HITECH人机通讯设置时资料位,校验位,停止位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用ADP中初始的就可以了!!!!!!!!!!

楼主:
人机软件在ADP中编译后,离线模拟成功.正常下载到PLC按RUN指示灯闪烁,但按了触摸屏中的按钮后指示灯息灭.这个按钮要读PLC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机软件在ADP中编译后,离线模拟成功.正常下载到PLC按RUN指示灯闪烁,但按了触摸屏中的按钮后指示灯息灭.这个按钮要读PLC数据.
不明白你的意思.看看說明手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