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1):
比如要对采集的模拟量进行中值或均值滤波,用step7该怎样实现,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采用的是加权滤波,最简单的是Yn=Xn*A+(Yn-1)*B 其中Yn:本次滤波后的值,Xn:本次扫描输入采样值,Yn-1上次采样滤波值,A,B为滤波系数,A+B=1,通常采用A=B=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