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段程序

楼主(2004-03-22):
NETWORK 12      //智能控制
//
LD     I0.4
LD     I0.3
CTU    C20, +40

NETWORK 13 //计时
LD     T39
S      M2.4, 1

NETWORK 14  //比较计数器数值
LD     M2.4
AW<=   C20, +1
=      M2.5

NETWORK 15
LD     M2.4
AW>=   C20, +4
=      M2.6

NETWORK 16
LD     M2.4
A      M2.5
AN     M2.6
S      M2.7, 1

NETWORK 17
LD     M2.4
AN     M2.5
AN     M2.7
TON    T54, +30

NETWORK 18
LD     T54
AN     M2.5
AN     M2.6
S      M2.7, 1
A      M2.6
AN     M2.7
TON    T55, +30

NETWORK 19
LD     T55
S      M3.5, 1

NETWORK 20
LD     M3.5
O      M2.7
SCRT   S0.4

NETWORK 21
SCRE
如果I0.4多输入几个脉冲,就必须按下I0。3才能往下跳。
我愿意是想时间到就跳至下一步得
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T39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B:
把你想要求的动作写出来,编程由我来。

网友C:
程序不全,有些地址只有置位,没有复位。

网友D(2005-05-31):
是呀,只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