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1 Bug问题

楼主(2004-03-22):
使用STEP7 V5.1版本经常会出现打不开程序然后自动关闭管理器,这个问题还好解决
还有西门子变频器作为从站挂不到S7300CPU上,提示主站不能驱动从站
不知大家使用过程中有没有这些问题出现啊?当然我用的是盗版的^_^

网友A:
是你的STEP7软件有问题,可能和什么东西冲突吧。
盗版的也不应该出现这些问题的。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从站不能添加的原因找到了,是CPU315-2 DP(315-2AG10-0AB0)引起的,
换为-2AF03-就正常编译了(STEP7+DriveES V5.1)

由于是新型号的300CPU第一次使用有许多地方变化。
西门子答复STEP7 V5.2+DriveES V5.2以上都可以,我这还没有DriveES V5.2,所以没办法验证了,不过改用SFC14/15作为标准从站来收发了。
还有就是这款CPU使用了400方式的存储卡,复位不能清除原来的程序块的,只有在线删除的。
希望有使用该型号CPU的多交流^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