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3):
偶用的a/d卡是1-10v输入的,而温度传感器是24v 4-20ma的,请问各位高手两者如何连接,不要笑话偶,偶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A:
加一个500欧姆的精密电阻,可以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化为1~5V的电压信号。

楼主:
十分感谢。是
.                   24v------|传感器|-----|-----|500电阻|------|---------------地
.                                               |                        |
.                                               |___|a/d 卡|____|
这样接吗?

楼主:
有点变形了。请教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B:
应该是250欧姆电阻。

网友C(2004-04-22):
如果是4~20mA的输入的话,并上一个125欧姆的精密电阻就可以了,也可以试着换一下板卡。

网友B:
应该是250欧姆,u=i*r   5=0.02*250   1=0.004*250

网友D(2004-07-07):
在深圳哪家公司是做A/D卡,要求:1、能将0——10V电压转为数字量;2、分辩率: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数;转换速度:至少100次/S

网友E:
^_^,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F(2005-07-07):
AD卡是不是叫增强型高增益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比如EVOC PCL-812TG 就是这种卡?

网友G:
我公司产品的AD转换精度可以达到12位,采样速度4K/S
有空的话可以到这里看一下:www.bocon.cn

网友H:
250欧 应该是串联

网友I(2005-08-06):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阿

网友J:
研祥研华叫880

网友K(2017-11-27):
加个250欧姆电阻,变电流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