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3):
我有西门子的PLC想以400为主站300和200为从站,可是联不起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A:
通讯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我设置400为主站,通过编程电缆和PC相联。300和200为从站可是在硬件配置设置完存盘编译的时候提示有错误!

网友B:
一个一个的连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可能是硬件配置不完整,有些信息没有设置

楼主:
谢谢DZFA的指教,小弟现在只联400和300还是联不起来!不知是设一个DP网呢还是设两个!另外还应注意点什么?  我的E=MEAL是liyang888888882003@yahoo.coml.cn
qq是68077720希望和你做朋友。

网友A:
400和300在一个DP网中,然后在400的网络组态中加入一个300站,就可以配置参数了。

网友C:
你在硬件配置设置完存盘编译的时候提示有错误,说明你在配置时有问题。在STEP7中,对S7-400进行硬件配置。设定一个DP总线。400为DO主站。再将300,200挂在总线上。定义好地址和I/O地址。300的硬件型号不要搞错。200是通过EM277挂在总线。总之,先要在硬件配置设置完存盘编译的时候提示无错误。程序中要加上OB85,OB86,OB121等关于硬件诊断的OB块。以便总线有故障,PLC不会STOP!

网友D:
楼主肯定是硬件没配置好啊

网友E:
配置网络关键是地址和交换区,地址还好说,交换区往往被忽视。请检查一下!
当然前提是单个硬件设置没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你的PROFIBUS地址是否重复,还有你应该在配置PROFIBUS的地方进行一个硬件组态,而且要用PROFIBUS的专用通讯模板好象是155要占3个槽位.
小弟初学乍练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G(2004-05-11):
建议楼主用MPI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