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400

楼主(2004-03-23):
我单位的德国设备用S7400,程序是用STL编的,怎么也不能转成LAD,请较高手该怎么办?如果不能,STL编程手册哪里才能搞到,谢谢!!!!!!!!!!!
 再问:STL中德语怎样能转换为英语?
 向各位高手致意!!!

网友A:
德语转英语:options>manage multilingual texts>settings for handling comments或同目录下 rearrange转换.另外还要看版本,5.1以下可以用。5.2直接转换。STL语言功能比较强。而且是一个步骤可以完成好几个LAD块.所以转不了.只有对照手册慢慢啃了

网友A:
德语转英语是:options>customze>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