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3):
我公司现有的变压器是400KVA的
但是车间有16台120KVA点焊机,
工作时二次电流每台是5V 3000A
但是时间很短0.05秒,这样一来造
成变压器有载可调开关频繁的跳动
把有载开关烧坏了好几次,各位大师
给点帮助.

网友A:
楼主,变压器的有载可调开关的作用是什么啊?是在变压器上面安装的吗?我没有见过,请您给我讲一讲。谢谢。

网友B:
TO:lwdlnmbx
能否进得详细一点.

网友C:
说得具体些

楼主:
变压器的有载可调开关就是安装在变压器上。然后通过电缆线连到电房
有载可调控制器,自动否手动的调节电压的高底。

网友D:
象这种性质的负载,不要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楼主:
但是供电公司已安装好了,没有办法,用功率补尝由于时间太短,作用不大,
各位老师傅,你们用过别的方法吗?

网友E(2017-03-09):
解除有载调压机构电源,使用它不调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