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机的配置

楼主(2004-03-23):
本人对工控机比较感兴趣,想了解一下,配置一套工控机,需要些什么东西,哪边有工控机软件可下载,工控比触摸屏好在哪

网友A:
首先是选用哪个品牌,比如:台湾的研华、威达电、凌华;德国的西门子;国产的华北、研祥等等。还有就是什么档次的。
工控机和触摸屏的区别在于工控机应用的领域要比触摸屏宽,目前的工控机所支持的处理器和商用和民用的处理器的水平相当,而触摸屏一般是用嵌入式的工控产品配以液晶屏和单独的触摸屏的一体化的小型计算机,所支持的处理器水平较低,是针对某种产品或某些产品而产生的。实际上二者都是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的计算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网友A:
对了,留个mail地址,有问题可以给我发mail.
wangyongqiang77@163.com

网友B:
有需要用工控机和数据采集卡的朋友请联系我。010-86865176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C:
请教老大
我要做一个配料机,有点像混凝土搅拌站里的配料机,需要对不同的材料进行报表及打印,三菱的PLC我比较熟悉,但不知上位机选用触摸屏还是工控机方便,请指点一二,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