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3):
各位高手,我的手提电脑是98繁体,台式电脑是简体现98,可是连不起来,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把数据备分,做成相同的操作系统

网友B:
可以連接

网友C:
用直联的网线。

网友D:
做一根跳线的网线,用网线连接,如果你的电脑有风卡的话.

网友E:
1.你的要求是封閉型網路.與簡繁體無關
2.適當長度的一條 RJ 45 網路線,當然2張網卡.
3.NetBEUI,一般來說是不用安裝。單純的兩台電腦連線,你不裝 NetBEUI,就是看不到另一台,裝上去就OK,如果你有遇到兩台所有的設定都沒錯,但是就是看不到另一台電腦時,請你安裝 NetBEUI.
4.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必須安裝.
5.File and printer sharing for Microsoft Networks必須安裝.
6.設定網路環境.(包含IP位址,在TCP/IP)
7.網路磁碟機分享.

网友F:
用网卡应该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