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4):
给你4个数字,加、减、乘、除、括号任意使用,四个数字必须都用上,最后的结果为24。
   以下为几组数字:
   第1组:1,3,5,7
     第2组:3,3,7,9
     第3组:3,8,3,8
     第4组:5,5,5,1
     第5组:2,4,6,8
     第6组:4,8,3,2
     第7组:8,4,8,8
     第8组:最小的4个质数

网友A:
第1组:1,3,5,7=(5+7)*(3-1)
     第2组:3,3,7,9=3*7+(9/3)
     第3组:3,8,3,8=
     第4组:5,5,5,1=
     第5组:2,4,6,8=(8/4+2)*6
     第6组:4,8,3,2=3*2*(8-4)
     第7组:8,4,8,8=(8-4)*8-8
     第8组:最小的4个质数=3*5+2+7

楼主:
楼上兄弟(MM):
                      谢谢你来捧场!

网友B:
第4组:5,5,5,1=(5-1/5)*5

楼主:
楼上MM(兄弟):
                    好聪明噢!
                    也谢谢你来捧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1组:1,3,5,7=(5+7)*(3-1)
      第2组:3,3,7,9=3*7+(9/3)
      第3组:3,8,3,8=
      第4组:5,5,5,1=
      第5组:2,4,6,8=(8/4+2)*6
      第6组:4,8,3,2=3*2*(8-4)
      第7组:8,4,8,8=(8-4)*8-8
      第8组:最小的4个质数=3*5+2+7

8/(3-8/3)

呵呵,我做这个还是可以的。刚刚注册,请多多光照
3 3 7 7 是同种类型的,试试看! 还有一个
10 10 4 4 ( 比上面的简单一些)

楼主:
7*(3+3/7)=24

网友C:
引用 楼主:
7*(3+3/7)=24

GOO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1组:1,3,5,7=(5+7)*(3-1)
       第2组:3,3,7,9=3*7+(9/3)
       第3组:3,8,3,8=
       第4组:5,5,5,1=
       第5组:2,4,6,8=(8/4+2)*6
       第6组:4,8,3,2=3*2*(8-4)
       第7组:8,4,8,8=(8-4)*8-8
       第8组:最小的4个质数=3*5+2+7

8/(3-8/3)

呵呵,我做这个还是可以的。刚刚注册,请多多光照
3 3 7 7 是同种类型的,试试看! 还有一个
10 10 4 4 ( 比上面的简单一些)
10 10 4 4 =(10*10-4)/4    ,這個簡單了許多!

楼主:
3,3,3,3

网友A:
3*3*3-3

网友E:
第3组:3,8,3,8=?

楼主:
楼上兄弟骑马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