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指条路吧

楼主(2004-03-24):
我的毕业设计中要使用一个GSM模块,请问在哪儿能找到BASCOM AVR 的中文教程和
AT指令的教程

网友A:
我给你zxj005@163.com

楼主:
大哥,我要的AT指令资料是不是直接发到我的邮箱啊?

网友A:
发过来了

楼主:
是发到zwhjob@126.com吗?我没找到。

楼主:
我没收到,版主能否再发一次,谢谢

网友A:
你的邮箱要清空啊

网友B:
可以查看GSM 0705规范说明文档
dingsc@etang.com

网友C:
FUNCTIONS AT COMMANDS DETAILS
  厂家认证 AT+CGMI 获得厂家的标识
  模式认证 AT+CGMM 查询支持频段
  修订认证 AT+CGMR 查询软件版本
  生产序号 AT+CGSN 查询IMEI NO.
  TE设置 AT+CSCS 选择支持网络
  查询IMSI AT+CIMI 查询国际移动电话支持认证
  卡的认证 AT+CCID 查询SIM卡的序列号
  功能列表 AT+GCAP 查询可供使用的功能列表
  重复操作 A/ 重复最后一次操作
  关闭电源 AT+CPOF 暂停模块软件运行
  设置状态 AT+CFUN 设置模块软件的状态
  活动状态 AT+CPAS 查询模块当前活动状态
  报告错误 AT+CMEE 报告模块设备错误
  键盘控制 AT+CKPD 用字符模拟键盘操作
  拨号命令 ATD 拨打电话号码
  挂机命令 ATH 挂机
  回应呼叫 ATA 当模块被呼叫时回应呼叫
  详细错误 AT+CEER 查询错误的详细原因
  DTMF信号 AT+VTD,+VTS +VTD设置长度,+VTS发送信号
  重复呼叫 ATDL 重复拨叫最后一次号码
  自动拨号 AT%Dn 设备自动拨叫号码
  自动接应 ATS0 模块自动接听呼叫
  呼入载体 AT+CICB 查询呼入的模式,DATA or FAX or SPEECH
  增益控制 AT+VGR,+VGT +VGR调整听筒增益,+VGT调整话筒增益
  静音控制 AT+CMUT 设置话筒静音
  声道选择 AT+SPEAKER 选择不同声道(2对听筒和话筒)
  回声取消 AT+ECHO 根据场所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单音修改 AT+SIDET 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初始声音参数 AT+VIP 恢复到厂家对声音参数的默认设置
  信号质量 AT+CSQ 查询信号质量
  网络选择 AT+COPS 设置选择网络方式(自动/手动)
  网络注册 AT+CREG 当前网络注册情况
  网络名称 AT+WOPN 查询当前使用网络提供者
  网络列表 AT+CPOL 查询可供使用的网络
  输入PIN AT+CPIN 输入PIN码
  输入PIN2 AT+CPIN2 输入第二个PIN码
  保存尝试 AT+CPINC 显示可能的各个PIN码
  简单上锁 AT+CLCK 用户可以锁住状态
  改变密码 AT+CPWD 改变各个PIN码
  选择电话簿 AT+CPBS 选择不同的记忆体上存储的电话簿
  读取电话簿 AT+CPBR 读取电话簿目录
  查找电话簿 AT+CPBF 查找所需电话目录
  写入电话簿 AT+CPBW 增加电话簿条目
  电话号码查找 AT+CPBP 查找所需电话号码
  动态查找 AT+CPBN 查找电话号码的一种方式
  用户号码 AT+CNUM 选择不同的本机号码(因网络服务支持不同)
  避免电话簿初始化 AT+WAIP 选择是否防止电话簿初始化
  选择短消息服务 AT+CSMS 选择是否打开短消息服务以及广播服务
  短消息存储 AT+CPMS 选择短消息优先存储区域
  短消息格式 AT+CMGF 选择短消息支持格式(TEXT or PDU)
  保存设置 AT+CSAS 保存+CSCA and +CSMP参数设置
  恢复设置 AT+CRES 恢复+CSCA and +CSMP参数设置
  显示TEXT参数 AT+CSDH 显示当前TEXT模式下结果代码
  新消息提示 AT+CNMI 选择当有新的短消息来时系统提示方式
  读短消息 AT+CMGR 读取短消息
  列短消息 AT+CMGL 将存储的短消息列表
  发送短消息 AT+CMGS 发送短消息
  写短消息 AT+CMGW 写短消息并保存在存储器中
  从内存中发短消息 AT+CMSS 发送在存储器中保存的短消息
  设置TEXT参数 AT+CSMP 设置在TEXT模式下条件参数
  删除短消息 AT+CMGD 删除保存的短消息
  服务中心地址 AT+CSCA 提供短消息服务中心的号码
  选择广播类型 AT+CSCB 选择系统广播短消息的类型
  广播标识符 AT+WCBM 读取SIM卡中系统广播标识符
  短消息位置修改 AT+WMSC 修改短消息位置
  短消息覆盖 AT+WMGO 写一条短消息放在第一个空位
  呼叫转移 AT+CCFC 设置呼叫转移
  呼入载体 AT+CLCK 锁定呼入载体以及限制呼入或呼出
  修改SS密码 AT+CPWD 修改提供服务密码
  呼叫等待 AT+CCWA 控制呼叫等待服务
  呼叫线路限定 AT+CLIR 控制呼叫线路认证
  呼叫线路显示 AT+CLIP 显示当前呼叫线路认证
  已连接线路认证 AT+COLP 显示当前已连接线路认证
  计费显示 AT+CAOC 报告当前费用
  累计呼叫 AT+CACM 累计呼叫费用
  累计最大值 AT+CAMM 设置累计最大值
  单位计费 AT+CPUC 设置单位费用以及通话计时
  多方通话 AT+CHLD 保持或挂断某一通话线路(支持多方通话)
  当前呼叫 AT+CLCC 列出当前呼叫
  补充服务 AT+CSSN 设置呼叫增值服务
  非正式补充服务 AT+CUSD 非正式的增值服务
  保密用户 AT+CCUG 选择是否在保密状态
  载体选择 AT+CBST 选择数据传输的类型
  选择模式 AT+FCLASS 选择发送数据or 传真
  服务报告控制 AT+CR 是否报告提供服务
  结果代码 AT+CRC 报告不同的结果代码(传输方式、语音或数据)
  设备速率报告 AT+ILRR 是否报告当前传输速率
  协议参数 AT+CRLP 设置无线连接协议参数
  其他参数 AT+DOPT 设置其他的无线连接协议参数
  传输速度 AT+FTM 设置传真发送的速度
  接收速度 AT+FRM 设置传真接收的速度
  HDLC传输速度 AT+FTH 设置传真发送的速度(使用HDLC协议)
  HDLC接收速度 AT+FRH 设置传真接收的速度(使用HDLC协议)
  停止传输并等待 AT+FTS 停止传真的发送并等待
  静音接收 AT+FRS 保持一段静音等待
  固定终端速率 AT+IPR 设置数据终端设备速率
  其他位符 AT+ICF 设置停止位、奇偶校验位
  流量控制 AT+IFC 设置本地数据流量
  设置DCD信号 AT&C 控制数据载体探测信号
  设置DTR信号 AT&D 控制数据终端设备准备信号
  设置DSR信号 AT&S 控制数据设备准备信号
  返回在线模式 ATO 返回到数据在线模式
  结果代码抑制 ATQ 是否模块回复结果代码
  DCE回应格式 ATV 决定数据通信设备回应格式
  默认设置 ATZ 恢复到默认设置
  保存设置 AT&W 保存所有对模块的软件修改
  自动测试 AT&T 自动测试软件
  回应 ATE 是否可见输入字符
  回复厂家设置 AT&F 软件恢复到厂家设置
  显示设置 AT&V 显示当前的一些参数的设置
  认证信息 ATI 显示多种模块认证信息
  区域环境描述 AT+CCED 用户获取区域参数
  自动接收电平显示 AT+CCED 扩展到显示接收信号强度
  一般显示 AT+WIND
  在ME和MSC之间数据计算模式 AT+ALEA
  数据计算模式 AT+CRYPT
  键盘管理 AT+EXPKEY
  PLMN上的信息 AT+CPLMN
  模拟数字转换测量 AT+ADC
  模块事件报告 AT+CMER
  选择语言 AT+WLPR 选择可支持的语言
  增加语言 AT+WLPW 增加可支持的语言
  读GPIO值 AT+WIOR
  写GPIO值 AT+WIOW
  放弃命令 AT+WAC 用于放弃SMS、SS and PLMN
  设置单音 AT+WTONE 设置音频信号(WMOi3)
  设置DTMF音 AT+WDTMF 设置DTMF音(WMO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