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4):
PLC 输入摸板 直流源型与直流漏型的区别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低电压还是高电压输入有效的问题。

网友B:
TO:yu_fei
NPN的就是漏型.

网友C:
应该是电流流向的问题,实际应用就是区别公共参考点是正还是零了,在有方向的器件如固态继电器时要特别注意了^_^

网友D:
对,是这样的

网友E(2005-01-23):
对应NPN与PNP的输入形式;

网友F:
在OMRON中,源型输入为共阴极(COM接正),漏型输入为共阳极(COM接负),供参考.
具体接线最好还是参考使用手册

网友G(2007-11-07):
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有的PLC即可以源型接线,也可以漏型接线,比如S7-200。有的PLC只能接成其中一种,不能转换。

网友H:
漏型就是对应负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