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5):
在程序中没找到阿,是不是与s7-200的不一样啊,200的在浮点数运算中有

网友A:
SFB41或FB41都可以,在标准库里面。

楼主:
没有啊,从39就到41拉

网友A:
说错了,是SFB41及FB41

网友B:
说错了,是SFB41及FB41
烟台东泽----西门子山东地区之代理商,系统集成商,驱动产品维修中心
里的打杂的
http://www.dzfa.com

SFB41和FB41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被一些CPU集成进入系统了,在S7315-2DP等通用型CPU中就不能使用的(编译没问题,下载就会告诉你不行的,呵呵),后者则作为标准库都能使用,所以从兼容性上还是避免使用SFB41吧^_^

网友C:
高手!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