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5):
  因为新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上没有与三菱PLC连接的串口,但有一个打印机接口,5个USB口,1个1394接口,1个显示器输出接口,到电脑城买的打印机和USB转换过来的串口试过都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怎样才能转换过来,小弟先谢了。本人有些三菱,富士,欧姆龙,日立,松下,以及一些解摸屏的编辑软件。

网友A:
买一条USB转串口的电缆,有光盘驱动程序的,100块钱左右,应该能用的吧!

楼主:
不行,我也有试过,而且用万用表检测过,他的针位的接线位置都不一样,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三菱是422口的吗?

楼主:
RS232的接口。

网友B:
不可能吧??我現在就是用USB換COM玩三菱FX沒發現問題喔.
詳細說說你的情況吧

网友B:
應該是你的PLC連接線沒選好,你看看是不是用了R422的連接線?

网友B:
或者自己做一條R232的通訊線試試.

网友B:
還有一個方法,裝好USB轉COM後,自己用VB之類寫個小程序測試一下,虛擬出來的COM口.

楼主:
线是没问题的,我在别的电脑上试过,我用的是编程电缆,我不会语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谢谢你。

网友C:
到设备管理器看看usb转串口有没有装好驱动(看所添加串口有没有问号),OK的话看是COM?,PC与PLC通讯时,再在传输设置里设置该串口,并通讯测试一下,多试几次,我的笔记本一般两次才OK,有时还要换一个usb口换一下串口才行,老是插拔插拔我的usb也坏了,苦闷啊,事么时候能用上像Q高性能cpu直接用USB就可以了,多折腾折腾,肯定可以的

楼主:
线是没问题的,我在别的电脑上试过,我用的是sc-09编程电缆,我不会VB语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谢谢你。

网友D:
检查转换头的方法:插个串口鼠标,看是否工作

网友E:
我也用过,主要感觉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如2K好像要求SP3以上!

网友F:
windows 2000 +sp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