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直接驱动打印机

楼主(2004-03-25):
如果PLC不连接上位机的情况下要求从打印机打印PLC内部的数据,请问这方面的高手该如何处理?(PLC类型可以为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

网友A:
编程处理。

楼主:
通过什么接口?打印机一般都是并口的阿
怎么处理?
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B:
有些PLC有打印功能!

网友C:
你的 PLC只要是串口的就可以。三菱FX2N内置了打印功能。

网友C:
对不起,应该是打印机只要是串口的就可以,市场上有很多串口打印机的。

网友D:
看您用的是什么上位软件,另外,你详细的看你所用的PLC的使用手册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A:
看你打印机配的手册。

网友E:
fx2n+232bd+有串口的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