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5):
以下是我的VB串口通讯实验程序,运行后按COMMAND1可发送指定得字符串,在另一台PC机上用串口精灵3.0可以收到,但用串口精灵3.0发送字符此程序却收不到,好象没用产生OnComm事件。OnComm事件驱动得串口接收程序是这么写吗?请诸位高手指教。谢谢!谢谢!!谢谢!!!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Output = "This is a good book!" & vbCr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im Buffer As String
    MSComm1.InputLen = 0

    ''接收字符数据
     If Option1.Value = True Then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Buffer = MSComm1.Input
     End If

    ''接收二进制数据
     If Option2.Value = True Then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Buffer = MSComm1.Input
      End If

    Text1.Text = Buffer

    Case Else
   End Select
End Sub

联系方法:
      e-mail:  appal888@sina.com
      QQ:   327962896

楼主:
………………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Text2.Text = "werwe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
我在上述语句中加了Text2.Text = "werwer",可运行是Text2.Text 没变,可能根本就没产生
OnComm()事件。

网友A:
在Form_load()增加
MSComm1.RThreshold = <字符数>
接收到指定的字符数后即可触发MSComm1_OnComm()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