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plc密码的设定

楼主(2004-03-25):
我现在使用一台CPM1A的PLC,在进行密码设定时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说已有数据保护无法进行密码设定请问大吓们如何可设置密码?

网友A:
看软件的帮助,好像CPM1A是通过软件来设定的

网友B:
手编也可以设置密码

楼主:
我就是用cx-prgrammer软件来设的呀, 但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说已有数据保护.

楼主:
多谢五楼大师的指点,我去试试看

网友C:
需要FUN(49)系统函数。

网友D:
松下密码如何破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松下密码如何破解?

你大概..皮癢了!

楼主:
七楼的大吓说的对, 是要FUN指令 ,但请问这个指令是怎么用的? 在CPM1APLC中如何用?

网友B:
我以前已经说过这个指令如何用

网友F:
请告诉如何使用FUN49指令,万分感谢!

网友F: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密码保护,那麽如何**?FUN49的指令。
你注意啦!

网友G:
LD AR 10.01
FUN49
0
0
#****
*代表你要设的密码,十六进制数

网友H:
皮痒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I(2004-07-18):
我专门从事PLC的通讯与密码破解研究如有兴趣,请联络JXH668@126.com         13530627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