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5):
最近遇到一个非常老的OMRON 的PLC  型号C200, CPU01。这种CPU如果不按存储卡前能不能正常工作? 我现在用的是CXP2.0。 在CXP环境下,计算机与PLC总是连不上,不知道为什么?而且CPU故障灯常亮,那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PLC里有程序?通讯正常吗?
PLC里没有程序时,故障灯是常亮

网友B:
首先c200h必须有存储器,另外没有程序,程序错,其它错多会使err灯亮。

网友C:
c200H必须另配RAM/EEPROM存储器才能工作!
计算机与PLC通讯必须用C200H-LK201模块后才能使用!

网友D:
请选用link-201连连看

网友E:
去找存储器吧!
在我的印象中不安存储器好像不能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