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5):
最近遇到一个非常老的OMRON 的PLC  型号C200H, CPU01。这种CPU如果不按存储卡前能不能正常工作? 我现在用的是CXP2.0。 在CXP环境下,计算机与PLC总是连不上,不知道为什么?而且CPU故障灯常亮,那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1. 好像不用存储卡是不行的
2. PLC有什么提示没有???你用的连接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是自己做的要先
   检查一  下, 很多是因为线的问题造成的,还有请注意网络设置和你的CPU型号是否选对了
3. 故障灯常亮有可能是你的程序丢失或者IO表与实际不符,这些都得你连上电脑后才能看得到

网友B:
C200H CPU01内部没有存储卡!
必须外部安装RAM or EEPROM!
否则不能运行的!

楼主:
谢谢啦,我今天把存储卡安上了,故障没有了,我用CIF01把通讯口转换成串口,然后用上位机连接方式用计算机连接,还是联不上,请问能不能这样连,怎样才能和计算机实现通讯

网友C:
不能 用一个l专用模块

网友A:
没错,得用通信模块,型号不记得了,找找吧

网友B:
C200H与电脑连接必须用C200H-LK201通讯模块!电缆用XW2Z-200P-V !

楼主:
我请问如果没有电缆用XW2Z-200P-V,自己作通讯电缆可不可以,有没有人做过LK201-V1的通讯电缆,另外,在与计算机连接时,LK201-V1的前面板和后面板怎么设置,谁有他的说明呀,谢谢

网友B:
XW2Z-200P-V自己可以作!

网友D:
C200HS用CQM1-CIF02
C200H除了用CQM1-CIF02还得加IP007接口模块。

网友E:
以下是C200H-LK201-V1資料,連續幾頁

网友E:
一般SW1~4 設0052(UNIT NO:00,BAUD RATE:9600,PARITY:EVEN,DATA BIT:7 BITS,2 STOP BITS,OMRON標準設定)
CTS: 0V,DIP SW3 ON:MULTIPLE-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