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6):
本人买了本书看,说到I/O时,有通道,每个通道里有16个继电器,我本人没有欧姆龙的机,没实物看,有一点想不通,它一个通道,从外面有多少个输入接口,是一个通道一个接口,还是多个接口共用一个通道?我以前用三菱的

网友A:
一般,每个输入通道对应外面的16个开关量输入点(比如三菱的X0,X1。。。。。。)。
    输出通道与之类似。
    我以前也用三菱的。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希望以后在OMRON的学习上能得到你的助忙

网友A:
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手册吧!
呵呵呵...你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手册吧!
呵呵呵...你狠^^.

不象吕洞宾,象妖女。。。。。。说实话就是不男不女。。。。。

网友D:
OMRON与三菱的I/O编号不太一样,三菱为8进制,
输入X0~7;X10~17;X20~X27。。。。。。
输出Y0~7;Y10~17;Y20~X27。。。。。。
OMRON则是16进制内部继电器,共5位,前三位为通道号,后两位为输入输出的序号(0~15),型号不同具体的编号也不同。
如CPM1A系列,000~009共有10个通道是输入的,00001表示0通道序号为1的输入点,00115表示1通道序号为15的输入点;
010~019共有10个通道是输出的,01001表示10通道序号为1的输出点,01115表示11通道序号为15的输入点;
OMRON用16进制,所以每个通道就有个16点!

网友E(2007-11-04):
呵呵 学习了 这么多好心的大虾!
请教个问题 欧姆龙40点的扩展模块有23输入和16点输出,
23个输入点如何写地址 欧姆龙不是16点的吗 要是写也只能写000.00~000.15
那剩下的8点输入如何写地址 不能写为000.00~000.23吧

网友D:
扩展要看主机;通道在主机的最后通道上加一就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扩展要看主机;通道在主机的最后通道上加一就对了;
太感谢了,我会努力的。

网友F:
浙江中创的朋友,请您不要用有些错误的知识来误导人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