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6):
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人做过三轴的步进控制的?
脉冲发生器用的是什么东东?
我现在一台机用三个1PG。感觉有点苯又贵。
你们是用什么来做呢?

网友A:
plc有专用模块用来作轴联动的控制,只要作相应设置和程序,具体要查手册,看如何使用。

网友B:
要看你控制的精度了,一般三菱MT型的PLC可以输出20KHZ的脉冲,但只能是Y0、Y1输出,你要三个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C:
可以加挂专用的步进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控制的精度了,一般三菱MT型的PLC可以输出20KHZ的脉冲,但只能是Y0、Y1输出,你要三个就有点麻烦了。
FX2N是20K,FX1S/FX1N是100K,

网友D:
我以前用松下FP0做過三軸控制,使用兩個PLC.不知道你的動作要求.

网友E:
三菱有专用2轴定位模块FX-20GM,再加1PG是标准的3轴定位配置

网友F:
三菱FX2n可以带三块1PG模块进行三轴控制,但是三个是独立的,没有办法进行差补运算,要看你的控制要求。20GM是三菱的专用运动控制模块可以脱离PLC独立运行,但是价格要比1PG贵很多。

楼主:
5楼的倒给了我提醒.
谢谢各位了!

网友G:
用plc 控制3轴太麻烦了,价格又贵,开发又困难,买现在的侍服控制卡多好,8轴都可以控制!而且又便宜,

网友H:
老兄,什么是伺服控制卡,怎么用啊?

楼主:
10楼的,是不是要用PC 啊

网友D:
控制卡的使用相對plc來說難度大些,工控機不像plc簡單,要會高級語言的.

网友I:
请问哪里有FX2N-20GM编程手册下载,我找了N天了,多谢大虾!!!!!!!!!!!!!!!!!!!!

网友J:
三菱FX1s/FX1N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可以输出100KHZ的脉冲!FX2N为20100KHZ!2轴定位模块FX-20GM可以输出200KHZ的脉冲!

网友K(2019-02-13):
回复 网友D:
您好  我现在在用松下PLC做三轴联动程序,但是我是新手  您能把之前做的让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