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6):
我 们现有一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的S-7 200的变频   变频器平均频率为70 HZ   变频器附近有PLCS-7 400  请问对PLC 有影响吗?现在设备经常出现警告 提示BUS线连接中断,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影响。

网友A:
变频器对周围有相当的影响,不论是什么品牌

网友B:
肯定有影响的,可能不同品牌影响不一样,我就碰到过变频器影响到旁边的电脑鼠标,鼠标经常死机的情况。

网友C:
对弱电设备有影响。

网友D:
丹佛斯,SEW,伦茨,西门子等系列变频器,对PLC系统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记。但变频器至马达的线要特别注意走向,尽可能采用屏蔽线。

网友C:
VACON,ABB的800系列内置EMC,干扰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