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6):
C200HS CPU01不小心在3-4端子短路情况下(3-4端子开路输入220V电压,短路输入110V电压),电源接了220V,以为只是保险丝烧了换上一个又烧了,不知里面哪部分坏了?大家不知是否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里边开关电源烧了。因为接220V电源时,如果3—-4端子短路。220V电压将通过倍压整流输出600V电压,比正常时大一倍很有可能把开关管等元件击穿。

楼主:
是烧了,但不知是哪些元器件烧了?

网友B(2004-06-12):
打开机器,将明显烧坏的件除掉,(一般1-3个)换上新保险试一下,如ok换上同规格件就行了。一般是压敏电阻。
如不行只好换电源了,(非常不幸)费用大约1700.00

网友C(2004-09-10):
不知道问题是如何解决的?ZCMY,讲讲吧!

网友D:
一般是开关管烧了!找个同型号的场效应管换上一般就好了!

楼主:
还没有解决;
我用一个完好的C200H-PS221内的开关电源换上去,CPU上的ERR灯就一直亮,不能与电脑联机,可能烧的除了开关电源部分之外,控制板上的线路也有烧坏的部分;

网友E:
同意4楼的意见可能是压敏电阻烧了.本人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

楼主:
可是我已经把整个开关电源给换了还是不行了,ERR灯常亮!
说明程序控制板上的元件也有烧坏的!

网友F:
你惨了,CPU板有问题了,估计报废了。要不就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换上去试。

网友C:
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基板被烧坏了.

网友G:
5V电压正常波.

网友C:
单独将电源模块接入基板,则基板上CN2 接口:A1,A2,B1,B2,A14,B14为0V ;A9 ,B9,B10为+5V;A16,B16为GND ;A12与CN1的3短接,A13与CN1的6短接。
CN3及以上接口:A5,B5,A15,B15,A16,B16为0V;A1,B1,B2,B3为GND;A8,B8为+5V ;B4为+24V;A2与CN1的12短接,A3与CN1的11短接。

另外CPU 上RUN 指示灯和继电器是否ON ?

楼主:
基板是好的,接上其它的CPU还可以正常工作;
开关电源也是好的,是用PS221上的电源换上的;
CPU上的POWER灯亮,ERR灯一直亮,RUN 指示灯不会亮,继电器不会输出;

网友C:
那我就没辙了。

网友D:
完蛋了!CPU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