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6):
我是用的西门子 S7400  SIMODRIVE 611    可是工控机经常有报警提示BUS线连接中断,我曾将BUS线重新接过,可是没有效果,不知道都有什么影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教+++++++++++++++

网友A:
多注意线的走向问题,这是多数朋友容易忽略的。

楼主:
我不太明白!能说的更清楚点吗?
谢谢!!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通讯信号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