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7):
proface带以太网的可以用网线传输画面,这对于没有串口的笔记本应该是个很好的消息,只要对ip地址设置成同一区域就可以了,网线用对调的两台电脑直接连接的那种,肯定可以,用过的快跟大家介绍介绍,我想去试试,试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A:
對啊!傳送速度還快許多呢!不過先決條件是一定要是網路型的機種啦。

网友B:
GP77R系列加掛網路模組或是GP2*00系列都可以使用此功能喔,速度真的差很多,非常快喔  ^_^

网友C:
请八百壮士提供网线连接图,谢谢!

网友B:
RJ45 接線方式

Straight through (兩端均為)
[glow=255,red,2]白橘、橘、白綠﹑藍﹑白藍﹑綠﹑白棕﹑棕[/glow]

Cross over 一端同上。另一端為
[glow=255,red,2]白綠﹑綠﹑白橘、藍﹑白藍﹑橘、白棕﹑棕[/glow]

Roll-over 一端同 Straight through,另一端次序相反。

看您需求,要是經過HUB的話,兩邊都採用Straight through的排序去壓接
要是只要單純的電腦與人機直接連結的話,兩頭就做上述的兩種排序去壓接級可
網路線一般100米為有效距離,要是接線排列沒有按照標準去做的話,可能不到50米訊號就會斷了喔   ^_^

网友D(2004-06-28):
好啊,真好.我的笔记本就不带RS232口的.

网友B:
那張圖我可是用小畫家畫了很久才畫好的,若有不對的地方請多指教 ^_^

网友E(2004-08-03):
我一般这样记:平常用的网线为1:1联接,如果通过一个集线器什么的,不用更改,PC与GP就可上传与下载,这一点如在办公室,就很方便;如用PC----GP,则只要将这条电缆的2与3对调,1与6对调(从中间剪断,交叉接起来就可)

网友F:
请问电脑和GP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G:
GP中只要设置好IP地址,子网掩码就可以了
电脑中你在传输前,在PROPB软件画面里有一个传输项,你可以点开,会看到里面有些选项
可以自行输入IP地址,也可以设成自动搜索,这样就可以传输了
再说个局外话,网线蓝白绿白跳线是为了能够达到百兆的速度,不跳线照样可以连接的,只不过达不到百兆的速度,不过双机通讯,那网线肯定是要跳线了

网友F:
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H(2004-11-10):
又长了见识,谢谢!

网友I(2005-05-14):
活活,卖编程电缆的恨死你们了

网友I:
晕,pc端还要怎样设置啊?传送的画面显示的是串口的设定

网友I:
是不是GP-PRO PBIII v6.11的不行啊,传输设置中只有串行口啊。各位大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GP的IP設定方式如下
1.按下人機任意三個角落進入到離線模式
2. 按照下列步驟點選 1→3→2→1
3.設定您GP的IP位置跟子網路遮罩,GATEWAY不必設定也可以用
4.確認您GP與電腦的IP設定市在同一個虛擬區域網路下
5.進入到RUN模式
6.傳程式

网友J:
只要1和3,2和6交换就可以啦.

网友K(2005-07-23):
请问哪位高手能用GP以太网口与GE-FANC 90-30 CPU364以太网口建立通讯,我试了好久多不行,谢谢!

网友L(2008-04-08):
非常感谢,要是有图解就更好了,不过这已经很好了,再说一声谢谢!

网友M(2008-11-25):
各位大侠:
比如:PRO FACE  IP:192.168.5.1
      PC            IP:192.168.5.2
我PING线路OK,但是点上传无法跳出IP地址设定项.
不知为何?
求教!

网友N(2008-12-27):
呵呵
今天看了这个帖学习了不少东西!谢谢各位了!

网友O(2010-10-08):
你的意思是,如果通过HUB则用直连网线,光是电脑和PG用交叉网线对吗?

网友P(2016-04-17):
回复 网友G:
PC连接必须是交叉网线吗,也就是反转网线。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