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7):
我使用一个CPM2A.30CDT1.D扩展一个CPM1A.MAD02.CH。0CH对应IR000.这样的对应关系,需不需要在其他区域(AR ,DM6600-DM6655等、)指定。如果需要,可否简单说明。
 还有使用手册上说,CPM1A.MAD02.CH为2输入,一输出模块。 为何我在网上下的其说明文档,却写着有4输入,一输出。另该文档中 “设置字(“MAD02-输出通道n”+“1”)”的表述,是否是这样的意思,即: 如果其输出通道为IR012,则其设置字为: IR013。
 恳请知情者 告知 !谢谢。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告诉我,:(  还有对应模拟I/O模块的 输出端子的通道的IR位的,第 8.9.10.11.12.13.14位,可否作为一般工作位使用??

网友A:
您的模組應該是CPM1A-MAD11 2IN(AD) 1OUT(DA)
1.CPU 數位輸入有000CH,001CH,兩個AD為002CH,003CH
        數位輸出有010CH,011CH,一個DA為012ch
2.工作區請使用200~231CH,其他不能使用.

楼主:
谢谢  陈老师的解答。:)
可能是 本地生产的缘故吧,我的扩展模块确是 4IN 1OUT。 不过学校里的三本手册都没有它的资料,不知道学校怎么买的,有CPM2A和CPM1A的操作手册,编程手册却是 CQM1.

楼主:
CPM1A的实物参照端子如下(对着实物抄的):
OUT:        Iout      Nc      Nc      Nc      Nc      Nc      Nc
        Vout    COM      Nc      Nc      Nc      Nc      Nc

IN:            Iin1      Vin2    COM2  Iin3    Vin4   COM4  Nc
        Vin1     COM1    Iin2     Vin3    COM3   Iin4  Nc

网友B:
代表大家感谢你!

楼主:
新的问题
使用CX-PROGRAMMER2.0中文版  CQM1  CPU43
LD                         22.10
@MOVD(83)           #00CC
                           #0010
                            12
@PWM                   0     (这里以及下面的@PWM显示红色,
                           20        参数是按CPM2A输入的,改为
                           21        CQM1系列参数,001;000;IR。问题依旧。)
LD                        22.09
OR                        22.08
@PWM                  0
                           20
                           21

恳请指教。!

网友A:
CQM1與CPM2A參數不同,如此設計程式當然有問題,請參考下列

网友A:
下列是CQM1設定,是否看出不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