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7):
在PLC系统中,电机电流一般用什么作检测元件?

网友A:
是否可以直接将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接入AI模块?

楼主:
好象不可以吧,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0-5A,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呀

网友B:
可以用信号调理模块转换成标准信号
我是门外汉,只是我们手上有信号调理模块的产品。

网友C:
好象有电流变送器吧!

网友D:
建议你可以用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
已经找到,有电流变送器可以用

网友E:
可以用电流信号变送器,它可以把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转换成4-20MA的模拟信号,接到PLC的模拟输入模块上。我在S7-300 PLC 上曾经用过。变送器具体型号我记不住了。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查一下。(电流互感器一般是xxxA/5A的,变送器是5A/4-20 mA的)。

网友F:
看你的要求而定。

网友G:
有一种霍尔元件解决这类问题!能将电流信号专化为你要求的信号!可在网上查一下!

楼主:
To dalibao:用这种方法做过电机电流的反时限的保护吗?可有程序实例供我借鉴?QQ:289994405

网友H:
具体资料能给我一份吗?
可以用电流信号变送器,它可以把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转换成4-20MA的模拟信号,接到PLC的模拟输入模块上。我在S7-300 PLC 上曾经用过。变送器具体型号我记不住了。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查一下。(电流互感器一般是xxxA/5A的,变送器是5A/4-20 mA的)。

网友I:
可以用钳形电流表

网友J:
有这种电流变送器,是穿心式的,4-20mA输出,www.hyyada.com
你可以问问,不过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