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接法

楼主(2004-03-27):
请问380V三相电机如何改接为220V单相且要能正反运转,原为星形接法,还需尽可能输出最大功率!谢谢

网友A:
380V三相改为220V单相????
从电机的原理上是不可能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如果是把三相380改为三相220的话就有办法

楼主:
没办法,用电紧张,只好用220V发电机来供电

网友B:
加个电容在其中一个组。但负载能力肯定不好。

网友A:
这样来接跟吊车上的单相制动的接法差不多,也就是两相电接三相线圈,这样接法电机是没力的
带不起负载,一点都不可靠!!!还是换三相发电机吧

网友C:
用一个功率补尝电容,我试过,不过电机容易发热.功率最小减了50%

网友D:
对,加电容,你可查资料(电容的容量很重要

网友E(2005-02-11):
经济效益上肯定行不同,技术上也要看具体情况,总的将无法提供比较稳定的电压(频率和幅值)。

当然如果是同步电动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F:
网上可以搜索到
“三相电机的单相运行”
http://www.ab198.com/sx.htm
http://www.cnapc.org/html/yhyd_4.htm

网友G:
看到书上有介绍这方法的资料,用补尝电容和起动电容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