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的测量

楼主(2004-03-27):
一台滑差调速电机控制器坏了,测量可控硅击穿,更换它和其它坏的零件后,试机时拖动电机正常,输出轴不转。后来拆了一个正常工作的控制器中的可控硅换上,就正常了。
对比两只可控硅,第二个似乎是双向的,因为他的控制极G和阴极K正、反向均有阻值,而他的型号是KP5A 800V的,这个型号应该是单向可控硅吧?
而且在滑差电机控制器中的可控硅应该是用单向的
新材料,新技术,新元件?

网友A:
这个可控硅是单向可控硅,正反向均有阻值好象也是正常的,我们用的可控硅也是如此,测量控制极和阴极间均有阻值,阻值大小也没什么差别

楼主:
我就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单向可控硅G、K极就是一个PN极,应单向导通,至少应正反向阻值相差较大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