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及dp地址的疑问

楼主(2004-03-28):
看到组态中可以设置这些地址,有这么一个疑问plc中这些地址是不是有个默认值,如果有那么在组态几台联网的plc时,如何知道下载到那一台中呢,还是组态时的一台一台连接,即先改变一台的mpi地址,在联另一台

网友A:
先将PLC各自的硬件组态下载,这等于将地址确认了,联网后就可以根据地址下载组态或者程序了

楼主:
就是说一开始要分开组态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