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8):
斑竹和各位朋友:
   有那位朋友可以帮小弟解决以下有关FX2N-1PG的定位问题:怎么我给他一个定位脉冲数和一个脉冲频率,怎么伺服电机不停止,实现不了定位呢?

网友A:
查看伺服的参数设定,是否为点定位

楼主(2004-06-02):
看来这里高手没几个?哎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的太不清楚

网友C:
伺服电机驱动器里要设定那个I/O触发是定位信号,那个I/O是定在什么位置。
具体是是,从1PG的线接到I/O COM1 口作为定位的触发信号,在驱动器里设定COM1口的脉冲是定位的信号。一旦接受到COM1有脉冲,则伺服电机定位准停在0位。如果想让他停到30度位置就要COM2口作位触发信号。一旦接受到COM2有脉冲,则伺服电机定位准停在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