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28):
工程中遇到的问题:90KW的绕线式电机、YZR355M-10,暂载率40%,能否用变频器驱动,在1~2HZ的低速下,基本上处于满负载情况下连续工作1小时左右?

网友A:
变频器在低速下力矩特性不好,像你这种1~2Hz的频率,估计电机转不起来还会把电机烧坏。

网友B:
好象变频器用于转子绕线式电机的比较少,因为转子绕线式电机主要是用于起动转矩大的力矩.请各位大虾给予支持!我将长期关注并!聆听各位的建议!

网友C:
同意2楼先生的意见。交流电机(力矩电机除外)5Hz以下低速时转矩不可控。要么采用其他形式的电机(如直流机),要么加变速箱降低输出轴转速。

楼主:
矢量控制,加编码器呢?

楼主:
安川的G5手册上说可以在0rpm下提供150%的额定转矩输出,

网友C:
别听那些介绍,自己动手试试,然后再看看一般交流电机(含调频电机)的工作原理,就会知道低频下的交流电机能不能长期连续工作了。1-2Hz,和直流有什么区别呢?直流成分已经很可观了。就是再有编码器反馈,交流机也不能适应接近直流的供电电源呀?
知道这种状态运行下,是什么现象吗?算了,如果有机会,还是自己做做实验吧。恒转速控制5Hz以下低速运转是没有问题,但转矩是不可控的。这是试验得到的结论。

楼主:
thang you No.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