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怎样编程

楼主(2004-03-29):
各位老师:
我现在在做一 个小项目,用温度,压力水位控制水罐里面的水.上述都是开关量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一 个进出水伐(直径50毫米),根据工艺要求在设定的水位根据流量来控制水阀开度的大小来控制进水量.该阀有一 个小型电动机(220V),输出5-20MA的电流标准信号.
现在我怎样来编这样一 个PID的调节程序?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我的PLC型号是欧姆龙CPM1A-40CDR.模拟量I/O是COM1A-MAD01.

网友A:
請考慮升級CPM2A或更高等級PLC,直接使用PID指令

楼主:
陈老师:
你能够举一 个PID的编程序的例子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谢谢!